华硕A85V加电不亮维修,电流有跳变,到0.85不动;版号la-8224p v1.0 8显存

楼主(2016-06-12):
如题,客户拿来说装个系统回去用两次都开不开了,问进水没有,答曰没有;拆机上电,电流跳变如标题所说,百分之九十的同行估计都会说刷bios呗,没错,bios刷了三个,结果还是毛宁的那首“涛声依旧“;测供电,不能偷懒;没有集显供电;不知道三代机是否需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电,就测内存工作条件,vdd  vddspd,vref,smb,reset,时钟,都你妈正常;这么信的机器不应该有大毛病啊,到了这个时候,估计高手们都说抽根烟,理理思路,对,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这么做的;烟抽完,想从马云那弄个bios试试,这个念头只是一瞬间,既然没集显供电,咱就先单修供电试试看呗,时序先不管了;测集显供电对地阻值1欧,咱切认为正常,没有波波,没发测瞬间电压,但是我喜欢测下管控制极电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5v;高手都知道咋回事了,下一步测芯片工作条件,随后上pdf,vdd第四腿,没有电压,+5vs过两个0欧姆电阻过来的,断电测电阻,发现第一个电阻已经无穷大;拆掉,焊锡直连,迫不及待,上电,电流上去了,接屏好了;但是有个疑问,为何芯片没有主供电,但是会出现保护呢,下管会出5v电压呢,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呢?请高手赐教。

ASUS A85V QCL41 LA-8224P REV1.0.rar

华硕A45v图纸LA-8224pr02_1027b (1).pdf

网友:
沙发自己的。要有点基本功才能看懂啊,取之迅维,用之迅维!没事了来贡献一下!

网友:
下管的电汇不会从BST哪边来的

网友:
奇怪啊下管的5v竟然是无中生有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高手在哪里,出来解释解释

网友:
控制芯片没有供电 下管G极那来的5V 请高手解释

网友:
是从电容放电过来的吗?

网友A:
没有主供电,CPU供电怎么也出来了呢?

网友:
没有主供电,芯片别的脚位。可有电压,接到芯片上,倒也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主供电,CPU供电怎么也出来了呢?

集显供电用的是从管理供电芯片,明天我再测试一下,求证一下,我把5v供电0欧电阻摘掉,再测一下。

网友:
下管G极高电平,我以为知路了呢

网友:
现在手里有这块板子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这款华硕图纸不看不知道,7系列的集显供电还有间接通过驱动芯片产生的!算是见识了

网友:
下管有5V的电压,应该是驱动芯片的开启DRVEN 5V电压方波过去的

网友:
学习了,没主供电也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