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1.0版本不跑码三板斧维修和亮机BIOS

楼主(2016-06-12):
很简单,直接加焊北桥就行了.在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还是不行,供电,时钟,复位(包括CPU复位)都有。最后抱着试一试,加焊北桥,OK

网友:
干桥吧简单有效

网友:
这种板,加焊北桥少吧?大部分还是换GB南桥的吧?!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加了北桥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加了北桥会好?

听说这板FSB总线和CPU座容易出问题

网友:
北桥坏的多

网友:
也有块,加焊没用,可能是桥over了

网友:
看看桥,换桥试试

网友:
这个板CPU座子跟南桥出问题的是比较多

网友:
不接诊断卡看下到哪里了

网友:
呵呵死马当活马

网友:
那个医了呵呵

网友:
哪里来的信心

网友:
加焊北桥啊

网友:
要是我直接换

网友:
早就换板子了

网友:
换板比较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