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58 L1996 USB接口无反应修复

楼主(2016-06-12):
今天下午收到一台联想F358主机,所有USB接口接任何东西都无反应。拆下主板,打USB接口阻值,正常。上电量电压,发现供电脚0V无电压。跑线路此电压通一排阻与一八脚芯片的第7,8脚相连。由于没有此主板图纸,只有CIH61的,先参考下吧,打开图纸,此八脚为供电芯片,此芯片由第1.2脚供电,4脚为开启信号。测到1,2脚都有5V, 但第4脚却只有0.8V,有点低。跑线路,它与IO芯片的第42脚相连,且由一电阻上拉得到。上电测此电阻两端电压,一端为0.8V即EN信号,一端为5V,没有具体的图纸,只好把此电阻改下,测得阻值为4.7K,在一料板拆了个2.2K的电阻换上去,通电EN信号被上拉为1.35V,接上鼠标,亮了,烤机一小时,一切正常,到此修复 ,此故障更换此电阻即可。换上去的电阻与原来不一样,有点大,只好斜着焊在上面,有点影响美观,呵呵 ,上图

网友:
电阻变了导致一边有5V 一边没有?

网友A:
电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
这和V星的USB供电设计类似啊。难道真的是电阻问题吗,我建议楼主应该多测试,也有可能是8脚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否换个好的摄像头或者手机。呵呵。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值变大了吧。

电阻换成了2.2K的了,原来是4.7K左右的

网友:
USB无反应,USB供电所引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