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 上面写AP-CE BD-CE 这是什么芯片 百度不出来 球大神告知

楼主(2016-06-12):
cpu供电芯片  上面写AP-CE   BD-CE  这是什么芯片  百度不出来  球大神告知

网友:
大神呢··  球帮忙呀

网友:
千万不要沉了  谁能告诉这芯片到底什么型号

网友:
BD-是RT9605吧!

网友:
那AP-CE呢 是什么型号的  华硕好恶心  一大堆元器件我都查不出卡u

网友A:
另一个也应该是MOS管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也应该是MOS管驱动芯片!

额 我想知道型号

网友:
这个是型号?

网友:
淘宝找买芯片的看看

网友:
谢谢你啊  总算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芯片上的丝印 不是型号

网友:
有图片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