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独显 进水不触发到能触发 屏不亮

楼主(2016-06-12):
修到一台联想G510进水 不触发,版号是LA-9641P 拆机发现待机部分好多地方腐蚀,更换掉腐蚀的元件,上电可以触发了,心里想好了,装上CPU 内存发现内存没电压,发现PU501短路,订件等待两天装上后发现内存供电出来了1.39V,现在问题又来了,电流到0.46左右不动了,屏幕也不亮,测各个电压都有,没有思路修了求助各位大侠给点思路!

网友:
可有PLT-RST南桥复位信号,

网友:
看看复位出来了没有

网友:
测试复位有没有在说

网友:
看有没有CPU复位,如果有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如果PLT_RST都有了后面怎样查?

网友:
仔细检查进水部位,故障点不会跑到其他地方的

网友:
plt_rst出来后就该跑码了,先刷bios,飞个检测卡看是不是挡内存,查查内存的,3.3. vtt  ref   smb. RST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发现个问题 PL701是给桥供电的 测只有0.85v 图显示1.05v才正常。发现pq702G级有短路 更换后电压1.1v 电流到0.95A不亮。

网友:
今天个和楼主差不多问题的主板,特地来看看,后来发现CPU针脚上有进水的痕迹。准备测试下CPU ,楼主的帖子让我幸运了一次

网友:
电压没出来完

网友:
进水机电阻容易坏,,漏一个没查出都可能修不好,头大

网友(2016-08-02):
我也遇到一个 不触发的
进来看看

网友:
没搞定客户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