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装12GB的内存条时,系统盘只有4.8GB,而装8GB的时候系统盘却有11GB

楼主(2016-06-12):
急,有谁能解答下吗?搞得都不敢在加内存勒

网友:
WIN7系统,电脑装的双系统,两个盘,一个win10系统

网友A:
加内存系统会产生分页文件在c盘里

网友B:
多少位的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内存系统会产生分页文件在c盘里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位的系统,,,,,,,,,

肯定是64位的系统涩 WIN7

网友:
内存再大,也是鸡肋,加我容量大的固态,会爽很多

网友:
一味的加内存有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明白

就是系统存放虚拟内存的文件,默认放C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系统存放虚拟内存的文件,默认放C盘的

不应该那么大涩,我加大了物理内存,应该减少了系统盘的负担勒吧

网友:
页面文件可调,百度一下位置即可

网友:
你了解笔记本最大支持多少内存吗?别来个装128Gb内存就不用硬盘了。能实现的话,那你就是顶尖人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那么大涩,我加大了物理内存,应该减少了系统盘的负担勒吧

你把系统占硬盘的虚拟内存设置到最小试试,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那么大涩,我加大了物理内存,应该减少了系统盘的负担勒吧

开个玩笑:你穿件加长上衣,下身裸着,到闹市区去玩玩,会很刺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