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6-06-12):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CPU供电问题, 联想G480 CPU有三路供电,有一路上下场管烧坏了,我就把它们取下来了,我想问的是,这一路不装行不行?
CPU供电由三路变成2路供电了,这样行吗?能亮机吗?

网友:
少一相带负载能力会变差

网友:
能否亮机 可以试下   最好是按设计维修

网友A:
好的,我试试吧,就是烧的板层有点短路了,所以就不想装了

网友:
有可能会供电不足,严重时把另外一路烧掉,到时烧u就麻烦了

网友:
你先取下来,开机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少一项可能会导致,没有供电

网友:
有的机器少一路是可以亮的  g480的没试过

网友:
无解.我也在纠结这机器

网友:
最好还是用上!

网友:
劝你一句  原来怎样 你就怎样修这还是别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试试吧,就是烧的板层有点短路了,所以就不想装了

如果板层有短路的话都不能开机了,你先弄的不短先。大多数机器缺少一组都不会亮的。就一个上管而已,很好飞线的

网友:
楼主老实给他修过去

网友:
最好按原有规则来……。

网友:
不一定能亮机,有些机子可以但不稳定,功率不够,好的管子也会热量变大

网友:
剩下的两路可能其中一路还是核显的供电,,,曾经有台B470E B820的CPU,用一路供电都只能坚持一个月,所以还是补上吧

网友:
你把烧了的拆后还短吗?如果短,你不上也不能试。不短,那还是上原值件才行。CPU运行功耗很大。

网友:
我技术差,谢谢你们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