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win10系统8秒开机

楼主(2016-06-12):
如何使win10系统8秒开机

  在win8系统以后都有快速启动的特点,可是,自己明明用的是win8(或者win10)系统,却不能实现快速启动。即使打开了快速启动选项,也无济于事,那么,如何使win10系统8秒开机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希望大家的电脑都可以在几秒内打开桌面(本人的可以破8,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好的成绩)。

图一
  首先,我们打开控制面板,然后选择电源选项。
  2,点击 "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

图二

图三

图四

  3,然后点击”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红色箭头指的地方

图五

  然后,在”启用快速启动“那项打上勾之后重启。(有很多安装系统后默认都是勾上的,可是有些不起作用,所以,如果已经打勾的请去掉后,重启再勾上)
  这样就能开启WIN10的快速启动了,实现8秒开机不是梦,快去试验吧。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只针对笔记本?类似于休眠差不多?HTC之前也有快速启动,意思就是低功耗待机状态,一断电就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只针对笔记本?类似于休眠差不多?HTC之前也有快速启动,意思就是低功耗待机状态,一断电就失效

没有用过

网友:
本文虽然是在笔记本上写的。台式机没测试过,但原理应该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