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创维32K08RD开机绿灯一直闪,无图无声

楼主(2016-06-12):
    插电看现象,绿灯一直闪烁,无背光,无声音。果断认为是电源板问题。拆机果然发现450v,150uf已经炸裂,电解液流的到处都是。出现这故障不是市电有问题就是被雷击!
    换了一个新的大电容上去,以为就完事了,没想到现象一样。拆下用表扫了一圈,没发现有别的元件烧毁啊。奇怪了!在路测电压,发现电压都不正常,就认为所有电压都没产生,大电容存电,释放很慢,压根电源就没起振,没工作,忘了取下电源板单独测量电压了,然后就开始换电源芯片,主电源块CQ0565RT,副电源块A6259H,因为当时测也没发现阻值异常,液晶修的少,原理不是很通,其实问题是处在pfc电路上。当时就到网上定了芯片,发顺丰回来装上傻了!没好!不专业就是不行啊!开始找度娘了,果然有人修过。顺着他的思路,把电源板取下来量电压,5v正常,我又插回去量了一下,5v明显偏低,1点多,2点多,3点多一直在跳。很多人就说了应该是主板问题了,因为一插上主板5V就不正常了!我当时也愣了!没文化太可怕!学而不精就不行,这个疑惑还得请高手们给解释一下......
     5V正常,然后安装他说的,把ON开启信号和5V用1K的电阻连接强行开机,还是没电,12v,24v都么有,5v也拉低了,这应该就是5v拉低的原因吧!综上故障应该出在PFC电路。他们说正常时一通电大电容应该是380V电压,可是这个板子修好后也是320V电压,这块我搞不懂了。修液晶显示器修的多,液晶电视电源修的确实少,找不到PFC电路,感觉应该在大电容附近,背面有个8脚芯片,上网搜索确实是PFC芯片NCP 1653A,刚好手头有块好电源板,找到芯片是1606B,查各自引脚定义,发现一样可以代换,更换后,测试12V,24v都已经正常输出.去掉那个强制开机1K电阻,量大电容两端还是320V,这块原理不太懂,还请高手指教!
     装机,试机一切正常!学而不精!所有还是要专业!!!!要学习!!!

网友:
说的不错 我们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