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个SOT23贴片的真实型号的吗?印字为ABGL

楼主(2016-06-12):
工控机手柄上的,封装为SOT23,上面的印字为ABGL,谁用到过这个芯片或知道这个芯片真实型号的。

网友A:
标的是U16,估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的是U16,估计不是三极管,,,,,

没说是三极管,应是低压差LDO线性稳压芯片,但不知道是几伏的,输入是5V ,输出还是5V,应该不正常。又查不到这个代码

网友B:
是一个431稳压芯片, 用普通大的也可替换

网友C:
应该是线性稳压或431一类的,你可以用个431代换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431稳压芯片, 用普通大的也可替换

说说:你怎么认为是43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线性稳压或431一类的,你可以用个431代换试下

这个IC是1脚接地的,431的1脚是REF,2脚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说:你怎么认为是431的

粗略看了下图, 没仔细研究, 因为 SOT23封装的431大多数1脚并不是REF。
请看图。

网友B:
图爆了, 我再发一遍。

但是我看你照片上的芯片,如果是1脚接地,二脚接电阻调整,三脚接的是输入吗?  既然没有输出,那应该不是降压IC, 或许就是431之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爆了, 我再发一遍。

但是我看你照片上的芯片,如果是1脚接地,二脚接电阻调整,三脚接的是输入吗?   ...

谢谢你了。你真正费心了,我也根据其引脚链接的电路进行了查找,很符合复位IC特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爆了, 我再发一遍。

但是我看你照片上的芯片,如果是1脚接地,二脚接电阻调整,三脚接的是输入吗?   ...

网友E:
复位ic  IMP809MEUR-T  SOT23 印字代码 ABXX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位ic  IMP809MEUR-T  SOT23 印字代码 ABXX

谢啦, MAX系列复位IC里有ABGL这个代码,参数也和 IMP809MEUR-T  SOT23 一样,.....。           只不过封装是SOT23-5的。到现在可以定位这个代码是复位IC了

网友:
复合IC有什么作用?稳压吗?

网友:
看样子是控制电压导通的管子,如果你怀疑他坏了直接飞线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