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C-P002 不亮机

楼主(2016-06-12):
前几天收到一台同行的HP TPC-P002的一体机 ,来的时候就是不开机,电流也有,大致测了一下,老师傅让重置北桥,结果在取桥的时候掉了2个点,老师傅把掉的点飞上线,上BGA完毕,机器可以亮了,正常进系统,可是只要一关机时间久,再开机第一次就屏亮但是无显示,然后强制关机再开就又可以正常进系统。结果问老师傅,老师傅告诉我再压一次北桥吧,结果现在压了直接就不亮了 ,各位大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求指教

网友:
换版换人  呵呵

网友:
大侠可是真狠啊

网友A:
查查rtc,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rtc,刷下bios

恩    明天试试   今天好累

网友:
掉点处被压.又掉了?

网友:
真厉害 都压不亮了 您是整个人站上去吗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组 可以分离一个BIOS看看按

网友:
北桥换个新的吧   做死了

网友(2016-12-05):
有分离好的BIOS吗,传上来,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