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搞报废了一台液晶电视

楼主(2016-06-12):
    37的海尔液晶,故障是图像颜色显示不正常,发绿,发红,应该是逻辑板问题。拉回来,报价280。给客户说得四五天送过去!
     一回来就定了逻辑板和主板,自己也不会量信号,只是修过这个现象,不是逻辑板就是主板,屏坏的几率小。第二天闲的没事,说用点屏仪点一下不就可以排除主板了吗?这个电视的排线也没注意看,直接拿了一根通用的屏线,26---37通用的!也没看供电脚位,点屏仪一通电就看到逻辑板冒烟了!心想这下坏了,逻辑板彻底坏了,果然电视成了灰屏,等了几天,逻辑板一回来就装上测试。这下全完了,屏烧了,全是竖线。听一个朋友说,这个应该是边板的芯片烧了,找了个换上还是不行。这下没法给客户交代了!故障变了,本来能看,现在都不能看了。硬着头皮给客户拉过去说修不了了,买新的!屏坏了!一个老太婆,你想想结果!!!!!。。。。。
      说了一下午,人家不要了,让我赔,修不好弄成原来的样子也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拉回来,赔呗,到淘宝找换屏的,问了个遍,就一家最便宜,要600,电视机要寄过去,来回运费自己承担,这个电视修的太难受了!!!自己闲的没事爱折腾!!!技术不好还爱逞能!!!这下好了!教训来了吧!
     一晚上都没睡好!心想明天赶紧发走吧,眼不见心不烦!花钱也认了!修好还能给他收钱啊!自己赔几百算了!第二天我给客户打电话要电视箱子,说要发回厂家!她说找不到了。我还得找个电视箱子,要不没办法发走,等了一会,客户又打过来说不修了,还不知道修好能看多久,效果好不好。此时我都已经包好了,物流的人都来了!钱都给人家了!客户说不修了,我问她咋办,她说要那也没用,我说卖给我得了,给了100块钱了事了!这下舒坦了!!!还好来得及!这样算下来也扔了了100多呢!
      经验啊!!!惭愧!!!!自己技术太差!!!得好好的学习!引以为戒,不能瞎搞,不然真的会出大事!!点屏仪不是什么好东西!做什么事之前得考虑清楚了,不能有半点马虎!!!
      把板子拆下来,电视卖废品了!

网友:
不要灰心··我以前学修显示器时也搞坏一块屏···是换灯管坏的··没办法··赔给客户呗··经过哪次以后··现在换灯管闭着眼我都可以拆出来···主要是把屏放好就可以了··加油···

网友:
你得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还是一个好的结果,只相当于100买了一个烂电视,至少壳还能用,心里好受些

网友(2016-07-17):
这就是经验

网友:
说白了就是技术不过关,还很大意.....

网友A(2016-09-16):
收了个创维47寸的,跟你的一样,灰屏。断定逻辑板问题,拆机发现逻辑板升压ic,tps65161烧了个洞,vgh,vgl ,vcom全发不出。换了tps 65161。vgh,vgl ,都有了,满心欢喜,谁知屏中间显示正常,两边,全是竖线!       同行们,还有必要发逻辑板吗?给拿个注意。  100元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了个创维47寸的,跟你的一样,灰屏。断定逻辑板问题,拆机发现逻辑板升压ic,tps65161烧了个洞,vgh,vgl  ...

逻辑板自己也换不了,的找专业修液晶屏的才可以,看自己情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自己也换不了,的找专业修液晶屏的才可以,看自己情况啦

不一样,显示器的逻辑板确实换不了,但,电视上的逻辑板是独立的,和屏通过两条ttl 线连接,插接。

网友:
楼主损失一百 感觉没什么的   我从搞维修来赔了100多的很多次了 技术慢慢来

网友A:
楼主,什么是边板芯片?手工能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是边板芯片?手工能换吗?

屏坏了,我们没有专业的机器一般就修复不了咯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我们没有专业的机器一般就修复不了咯额

知道了,边板芯片需要专业工具。

网友:
维修还是要小心的

网友(2016-10-18):
有同感,遇到这种事头都大了,不过这样的结果也还算好,以后技术要加强,做事要小心,加油啊。

网友C:
谢谢大家,技术还是有待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技术还是有待提升

点屏的时候可以查屏的参数确定屏电压,分辨率和屏线再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