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基础知识

楼主(2016-06-12):
      运放是运算放大器的简称。可精准的对信号进行放大,运算嘛,就是能做加减法的电路,很神奇吧。可以从外部很精准的控制放大倍数,戴个运算的帽子,也是名副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运放它有开环增益,理论上增益是无穷大,但在实际电路中没使用价值。再就是闭环增益,在工业电器中广泛使用。下面是运放的反向放大和正向放大的示意图,资料截图于郝老师的课件:

      左边一张是反向放大,RF是反馈电阻,输入信号加在反向输入端。增益公式大家也看到了,就是那两个电阻的比值,只要改变电阻阻值的大小,就能轻易的改变输出电压的增益大小,很精准。右图是一张正向放大,它的放大倍数也是取决于这两个电阻,但区别是还要加1.信号输入端加在正向端。
      看运放图纸要理解两个概念:一是虚断的概念,这是对输入信号来说,也就是对输入信号有没有分流的问题,由于内部是差分放大电路,据它的特点,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因此我们在分析电路时候,就不要考虑对信号有损失,这就是我们所说需断的概念。
      第二个就是虚短的概念,虚就是没有的意思,分析电路的时候要这样处理,对分析电路有很大帮助。这个概念是相对两个输入端来说的,一个是正向输入端,另一个是反向输入端,同样由于其内部是差分放大,两个输入端无时无刻都在寻求电压的平衡,这是差分放大自身电路所决定的,什么情况下电压相等,只有两个输入端连起来,但实际不是相连的,只是便于我们更好的分析电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虚短的概念。
       最后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反馈加到正向输入端,碰到这样的电路,这不是放大电路,这是比较电路,也就是说电路的电路不同,它的功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引起重视,不能死搬硬套。不妥处望同行批评指正。

网友A:
很好,很基础的知识点。在计算机应用电路里,运放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基础的知识点。在计算机应用电路里,运放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

感谢大师的点评与鼓励!

网友B:
感謝分享,還要再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還要再發哦

感谢支持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