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485 键盘失灵

楼主(2016-06-12):
接到一台联想笔记本G485 键盘失灵,问题很奇葩,笔记本整台解体在装回去键盘功能一切正常,放着几小时后再次开机键盘又失灵,这个问题网上很多人说是EC芯片问题,已经跟淘宝卖家联系过了也说是EC然后跟卖家说我考虑一晚上在做决定,隔天跟淘宝卖家联系没有回复我信息,我当天晚上无聊,

维修方式,
吹头发的热风枪
一把烙铁
首先不确定问题所在
把主板吹到发热,不是吹到芯片掉下来的那种,
主板整体加热后OK
网上说的EC芯片,直接用烙铁从新加一次焊
然后在给插键盘的排线卡扣那边有一些焊接点的,全部从新加一次焊
切记不是给键盘加焊锡,是键盘卡扣的焊接点
装机后做测试放几小时后再次开机还是正常,确定修好问题

怀疑不是EC问题,是主板的键盘卡扣接触点有问题

还有笔记本确定是进水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任务修好,
希望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先给键盘的焊接点加焊一次或许就好了压根就不用动到EC芯片

网友:
呵呵,你的风枪很特别,吹头发的

网友A:
应该是接触有氧化  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触有氧化  接触不良

我也不清楚反正搞好了,拆了从新装回去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坏了,网上很多人说EC坏想了想换EC吧卖家不理我我就想从新加焊结果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