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维修经验

楼主(2016-06-12):
1. 1.5A 后不显,拆机,发现显卡龟壳上管烧了。
2.更换掉,上电,大短。再换,还是短。
3. 更换驱动芯片,不短了。但还是不显示。
4.更换CPU,一切正常。
维修经验
cpu
芯片

网友:
Cpu应该击穿

网友:
刚开始是集显供电上管短了吧;接着又是集显供电驱动芯片造成的大短?那主芯片没烧坏啊?

网友:
G470一样 CPU容易挂

网友:
显卡供电坏了,CPU也坏了,这维修费用很高了呀

网友:
带乌龟壳的上管烧cpu很容易挂

网友:
换上下管打一下g极阻值

网友:
cpu被你烧了,,你个坑货,乌龟管没换好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俺修的那个 大短 乌龟壳烧 CPU坏 换掉主芯片 驱动芯片 换掉全部乌龟壳 换掉CPU 不短了 依旧发烫 不亮机 好吧 我不修了行不

网友:
估计原本cpu是没烧的

网友:
又不是第一次修这类型,坏什么我换什么。 自已卖u贴用户。 烧自已的谁赔我们?

网友:
谁说我搞坏U的,留地址,下次直接发给你们修。哈哈

网友:
大短CPU 危也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不错学习了

网友:
修有铁壳的MOS管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