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6-06-12):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发图片了....讲下维修过程的修复成功就OK了.....
前天老板接到6台电脑。。说要过去公司看一下。带上几个小工具和同事一起过去。。一过去高端写字楼哈。清一色的IBM的机子。好几十台,老板说有6台坏了。拿过来一看,外面都贴标签了。三台不开机。两台进不了系统。一台不显示。测试一下,三台是开不了机,两台开机报错。风扇报错。捡钱了,一台不显示的。一看应该是开机了。。屏那边问题应该。6台打包回去。先从简单的开始干。

第一台维修:风扇报错的。拆开键盘。上电。开机。风扇没动。。用手拔一下转动了。。看来是要加油了。。拆下来。全部加一次油。反复测试。故障排除。另外一台故障一样同样方法修复,(捡钱了。哈哈)

第三台维修:开机不显的,不管了先拆一台屏上上去试机。亮机OK。看来是屏这块问题,不管了。先换上去OK再说。

第四台维修。上电测试。待机0.17.待机偏大。。看外观。有两处氧化。先处理再说,故障依旧,再上电烧。摸到一处蕊片非常烫,故障找到了。一看是3V.5V蕊片,测量周边电容。一个短路。拆掉还短。先换掉蕊片,换掉后还短。看来不是蕊片故障。再排除周边的滤波电容。。全拆。不短了。。一个个排除。些机修复。

第五台维修。上电试一下。电流能跑到1.2左右。不显。应该是显卡那块故障了。拆机看外观。两处氧化,排处。故障一样查显卡供电。。刚好显卡供电没出来。加焊一下显卡供电蕊片试试。OK。些机修复

第六台维修:此机说是开不了机子。。上电测试一下。确实开不了。拆机,灰尘比较多。清灰。清洗。OK。。上电。OK 了.看来又捡了个便宜。再开始装机反复测试,有时又不能开机。。拔掉CMOS电池和外接。。又自动上电了。。再装上再触发又OK了。。多 试几次又不进了,以为是外接有问题。哪里有短。测了一下正常。。显机也慢了要死。。差不多一分多钟才会显。第一次上电会重启再次上电才会显示。先刷BIOS再说。刷了三四个BIOS。故障还是一样。。看来要改BIOS里面的密。。改了几个还是一样的结果。。没办法了。老板说就让它这样。再叫另一个同学装机。。装好后。我来测试一下。死都不触发了。看来还是要拆机。再拔掉CMOS电池。又自动上电了。。。看来板子还是好的。再装上。反复多次测试。就是不触发。用万用表戳几下看看。。有时可以触发。看来这块供电是没问题了。应该问题出在键盘了。。拆掉一台机子键盘。装上去。触发了。。连开机慢也解决了。。。我也是醉了。。。完全弄不懂开机慢跟键盘有关。。。。。

屏维修:说到有台机不显。应该是屏故障,找个机子上电试下。。显了。只是暗屏。没有背光。看来是供电这块有问题。拆开屏。屏线是40针的。查屏接口供电,40脚为19V正常。。35脚和36脚都应该有电压的。35没有电压。。看来是供电故障。35脚和36脚电压相同。。直接直连飞坨锡上去。电压出来了。再测试。还是暗屏。看来还是在逻辑板上面故障。。查各供电。都出来了。。但有个电压不对。。应该为30V。实测只有18V。。升压不够。这个由一个蕊片控制。。看来是蕊片坏掉了。刚好没有这个蕊片。用别的逻辑板子切掉蕊片那一块。飞线过去。上电测试OK

总结:写的不好勿喷。。也没有啥技术量。。只供下新手参考。。。。。改板子 我也是一头雾水刚开始。。谁都有第一次。。

网友:
技术不错 电路基础不错

网友:
看来真捡到了

网友:
ibm的机器好多不触发都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又拿了四台回来。。不知道是否又能捡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