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鑫谷劲翔600的ATX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6-06-12):
大家帮看看这个是什么信号芯片。有什么用,比较器?还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是PS229(已经换过)还是一样,短接PSON 绿线不启动,待机紫5V,绿线PSON只有3点几伏。+300正常,接灯泡负载 无短路想象,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A:
焊盘是短路烧坏的吧,如果动3个元件以上都不能叫修,那是碰运气

网友B:
那个8脚芯片,论坛,百度,马云搜了几圈都未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是短路烧坏的吧,如果动3个元件以上都不能叫修,那是碰运气

不知道怎么烧的。10元收来的。只是焊盘和保险爆掉

网友:
爆了的顺查短路点

网友:
好的电源,修修还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8脚芯片,论坛,百度,马云搜了几圈都未搜到

应该是393吧.....

网友:
电源烧成那样还值得修?不要把它修好了,接主时把主板烧了就搞大了。

网友:
请教,这芯片怎么看型号

网友:
拍的图片不够全面。。。不好分析

网友:
这个电源貌似是好了。这样的PFC电源,接灯泡开机 大亮是属于正常现象,我访遍了论坛关于PS229芯片的帖子,才看到cctvboyy大神说的这段话:“这个和我第一次修主动式PFC时一样,看到灯泡亮,心里就没底了,当时串的还是40W的灯泡,更亮!其实这种主动式PFC的电源,确认前级没短路的情况下,灯泡没亮反而是有问题的,就是PFC没工作!”所以就大胆的上个4A保险,上电试机,空载运行各电压稳定正常,还未上主板测试,不过空载接了个坏IDE硬盘。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
待机电压不够5V,是不对的

网友:
393是比较起器

网友:
焊盘是短路烧坏的吧

网友:
貌似烧的挺厉害,很多元器件都没有,估计男修啊

网友:
练手用吗 8脚芯片应该是个 393之类的比较器

网友:
电源要么就好修,要么就难修的要死

网友:
绿线PSON应该要有5V吧,先查查这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