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400 开机电流0.15几秒钟掉电

楼主(2016-06-13):
故障:开机电流0.15几秒钟掉电  版号:LB440 48.4LW06.02M
维修过程:触发后测量35V转换电压全无,因为没有图纸按照料号对照到B490图纸发现大致一样于是乎就简单了U3601 G级一路查到Q3604 发现R3619和R3618连焊盘一起消失了,补上2个电阻(找了老半天330K的电阻)开机一路高歌亮机这个机器现在还没有图纸请大家参考B490的修吧

联想B480 B490板号LA48 MB11264-1M.pdf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 我想说明的是没有图纸的时候我们又很需要图纸那我们我们可以找相近的其他型号的图纸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去年我收了一台 B490的机子 奔腾CPU的换了个I3的CPU 这样好卖些  但一个小时看电影掉一次电 ,换回奔腾的又好了
找了好久原因 ,最后把南桥SJTNV 换了个SLJ8E 什么都没动 就好了

网友:
修的没脾气了

网友(2016-08-13):
好使吗有刷过的吗

网友(2018-08-31):
补了二个电阻  之前没有的话 补上去的,还是本来要有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