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开机出现

楼主(2016-06-13):
macbook air 开机交替出现下面图形。

是啥意思?

网友:
没见过。。这是什么电脑出的?

网友:
象是没找到能启动的盘。

网友:
怎么像是鼠标的广告。难道是没接鼠标不开机,,,,,

网友:
检查鼠标!

网友:
新机吗?最新的机器?

网友:
没检测到鼠标。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哦

网友:
标识的很清楚了,没检测到鼠标,检查下蓝牙鼠标的开关有没有开

网友A:
苹果就是扯淡的机器,既然有图标出来了。为嘛没有文字标示??苹果纯粹的是装b

网友:
以前遇到过,貌似没接触摸板鼠标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就是扯淡的机器,既然有图标出来了。为嘛没有文字标示??苹果纯粹的是装b

不以为然,苹果系统面向多国语言,这明显是开机硬件问题,语言怎么办?  难道只显示 英文?  服务确实不到位,应该在官方网站 贴出 相应警示图 意思,不过 没解释 这就是让售后挣钱的

网友:
是不是鼠标有问题?

网友:
表示还没有遇到过,苹果的标识总是这么扯淡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没找到启动吧

网友:
没见那样的啊,楼主是怎么按出来的!

网友:
内涵图,让你别撸了

网友:
这要是看不懂就有点............让你打开触摸板或键盘及鼠标的开关,如果你确认打开了就是蓝牙没启动或者有问题

网友:
没有检到触摸板,让你开启蓝牙鼠标检测.

网友:
iMac的新机器    才会有这个教程

网友:
是不是 有配套的  鼠标啊 没弄好

网友:
触摸板没有插吧

网友:
检测不到鼠标, 估计键盘也检测不到

网友:
no mouse or keyboard detected

网友:
鼠标没连接的提示?,没有系统,

网友:
这图标也是绝了,干嘛就不做的更像一点呢

网友:
这么大的无线鼠标看不到嘛

网友:
这是什么智能电脑啊,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