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安装Win7 无法验证此文件的数字签名AppleSSD.sys

楼主(2016-06-13):
        苹果电脑在安装 Win7 系统的时候都遇到了报错AppleSSD.sys的问题,

尤其是 2013 年后生产的新款 Mac 上安装 Win7 报错 AppleSSD.sys 的问题

更为频繁。那么 Mac 安装 Win7 报错 AppleSSD.sys 怎么办?

  2015 年 7 月 29 日,微软正式发布 Windows10。大概是为了支持 WIN10,苹果在 8 月 12 日左右推出新版的 BootCamp 驱动(6.0),大小是 2G 多。而最新的驱动往往不是最合适的。之前给一台 2013 年款装有 OS X 10.10.3 系统的 MacBook Air 安装 Win7,用 BootCamp 助理做启动 U 盘、下载驱动、分区、重启后格式化 BootCamp 区、复制系统文件都很正常,但复制完文件首次重启时黑屏报错。文件:\Windows\system32\drivers\AppleSSD.sys,状态:0xc0000428,信息:Windows 无法验证此文件的数字签名。装之前,在苹果系统里用终端验证原版 WIN7 镜像 677408 的 MD5 值是没错的,换 U 盘也没用。上网络查找了一下原因是「\Windows\system32\drivers\AppleSSD.sys」,据说苹果在 2015 年 8 月 12 日发布的 Bootcamp 6.0 版驱动是为 Win10 准备的,因此用 BootCamp 6.0 安装 Win7 时会报数字签名错误。

  在苹果官方论坛里,找到了老外分享的最简单的解决报错AppleSSD.sys的问题的方法:用户可以先在苹果系统里用 BootCamp 助理选中前两项做启动U盘、下载驱动,下完后删除 U 盘里的驱动文件夹 $WinPEDriver$ 和 BootCamp,再把适合的 Boot Camp 5.1.5640 版驱动包里的 $WinPEDriver$ 和 Boot Camp 文件夹塞入 U 盘根目录,最后打开 BootCamp 助理只选中第三项即可正常安装 WIN7。

这个报错遇见过几次 ,以前都是做了W8等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A:
之前遇到这个问题! 我都是直接给客户装WIN10的系统就成功解决了! 自我感觉WIN10比WIN7好用

网友:
遇见个几次,我还以为是我的系统盘的问题。后来安装win10解决。

网友:
安装win10解决

网友:
安装win10吧

网友:
有问题可以打苹果400客服,他们的回答很有耐心,态度很好的,我每次遇到问题就会找电话咨询一搬都会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装WIN7的时候有,因为提示的驱动文件是针对WIN8,WIN10的,所以一句话就是自动下载的驱动跟系统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这个问题! 我都是直接给客户装WIN10的系统就成功解决了! 自我感觉WIN10比WIN7好用

嗯 有些客户会要求 硬性要求必须W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有些客户会要求 硬性要求必须W7

跟客户说说不支持WIN不将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客户说说不支持WIN不将行了

好办法

网友:
遇到这个其实进PE里面把这个报错文件删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进WIN8PE找目录删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这个问题! 我都是直接给客户装WIN10的系统就成功解决了! 自我感觉WIN10比WIN7好用

那是兼容性问题好不好,新机出来兼容过不上去,所以才会出现你觉得W10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兼容性问题好不好,新机出来兼容过不上去,所以才会出现你觉得W10好用吧

哦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是兼容性问题好不好,新机出来兼容过不上去,所以才会出现你觉得W10好用吧

与兼容无关! 公司同一台电脑用了3年的WIN7     从WIN10推出后一直在用10,科技永远进步!不可能永远只停留在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兼容无关! 公司同一台电脑用了3年的WIN7     从WIN10推出后一直在用10,科技永远进步!不可能永远只停 ...

我是说的系统兼容包,你也不知道他这里面的兼容包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嘛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苹果系统我都是在淘宝上买的U盘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