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SE32桥PCH供电电阻才10多欧正常吗?

楼主(2016-06-13):
       V星H55-SE32老掉电,查桥PCH周边的电容电阻有的21欧,有的才10多欧正常吗?
    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A:
应该算正常的,楼主指的掉电是能亮掉电还是不亮掉电。这个平台的电压不齐就会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算正常的,楼主指的掉电是能亮掉电还是不亮掉电。这个平台的电压不齐就会掉电

不亮机掉电,但我查的电压都齐啊,再查下

网友B:
没有,不停掉电,不好测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亮机掉电,但我查的电压都齐啊,再查下

PG  时钟  复位正常吗?刷过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G  时钟  复位正常吗?刷过BIOS吗?

刚才查了下,复位电压才0.6V啊,测接复位的IO脚电阻又正常,CPU那边也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复位电压会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停掉电,不好测电压

烧机。测各大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查了下,复位电压才0.6V啊,测接复位的IO脚电阻又正常,CPU那边也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复位电压会这 ...

如果你测对了的话,这个复位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测对了的话,这个复位不对的

就是表跳了下,很多时候还才0.2V左右,复位有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现在就是查不出为什么复位这么低?
不知是不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