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通病。

楼主(2016-06-13):
E440 联想。大短路。修了5台。都是同一个 地方的 电容坏。。3V5V上管。连接PQ402的电容。下次遇到的朋友可以直接拆这个。。。对了。还有隔离场馆都会 击穿。最好连这个一起换了。。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直接找连接PQ402的电容

网友:
可以啊  通病 好

网友A:
能上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上张图就更好了

只有修好的。。。主板的 都 装好了

网友:
这么多啊··我还没修到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了

网友:
大短路的都好修,仔细看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目前还么有修到

网友:
还没遇见过呀

网友:
上个图就更好的

网友:
5台还是通病的,楼主好赚呀

网友:
求图求真相,讲的不错,有图就好了

网友:
手有台,没短路,没显卡供电,不知道显卡供电是复位之后出来,还是复位之前出来的,大神指教下啊

网友:
感谢分享,通病捡钱啊加个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