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E440的小伙伴们注意啦

楼主(2016-06-13):
      前几天连续接到两台E440,都是电池放电就显示,但是两个机器也有不同故障现象的地方,其中一台是开机到0.1几或者0.3几就掉电,另外一台是有时开机显示,有时开机不显示!

      然后我就开始啦我郁闷的维修行程------刷BIOS,刷啦一个不行,反而增加啦看机慢的故障,看现象有不同,就认定是BIOS故障啦,然后找解决开机慢的BIOS继续刷,这当中冤枉啦不少小伙伴,他们的BIOS确实是好用的,但是在我这两个机器上都不灵光而已罢啦!

       怀疑南桥问题,但是一看南桥下面的黑胶,顿时有些胆怯,还是继续刷呀刷,下载分花费啦不少,时间也花费啦好多,没辙,还是涛声依旧.

       昨天终于说服一个顾客,说还换南桥,同意啦,换掉南桥后,呵呵,故障完美解决,两台机器都是这样的!

       以后各位再碰到E440,放电就行的,如果刷BIOS怎么也解决不了问题的,那就不用怀疑啦,直接换南桥哦,没其他什么好说的啦!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就好解决了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经验呀。修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收藏  E440 下次遇到就注意了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如果拍个拆下南桥的图片不是更完美

网友:
遇到过一个,不过被人搞坏了

网友:
这个南桥,拆的时候把温度打高点,到达温度使劲一拨就下来啦,基本不会掉什么重要的点,掉几个空点而已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
有黑胶 换南桥有风险啊

网友:
楼主带胶bga曲线怎么设置的?

网友:
有个E540正在犹豫要不要换。

网友:
碰到个一样故障的,我来试试看

网友:
拆下来基本就报废了,呵呵

网友:
还没遇到过,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好像这个桥都是有胶水在里头的吧

网友:
E440修了2台开一段时间掉电的,那个郁闷,不是找到同批机器估计就挂了,

网友:
赚点分,接楼主一楼,谢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下次注意谢谢分享

网友:
e450好像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这种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的E540也是这个问题,放下电就好,插上电池,放一会就不开机,放电又好,有人说是BIOS,有人说是南桥,然后我先刷了BIOS,放在那里一天了,今天测了下还是可以开,希望我的不是桥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坏的很多的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换了南桥也有几率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