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502 板号820-4924-a CPU供电电感阻值为零?

楼主(2016-06-13):
  如题   接修一台苹果笔记本A1502 板号820-4924-a   不通电      实测3V有输出  CPU供电电感阻值为零!!!这正常吗

网友:
你找一个类似CPU测试下,是绝对0还是有读数

网友:
不可能为0的
明天我测一下,我这有两台在修

网友:
电源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
等死啦 0就是CPU 烧啦

网友:
换个表~cpu哪有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