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插电池能用 单独插适配器不能用 求思路

楼主(2016-06-13):
如题 求围观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是多少,说不定插适配器公共点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是多少,说不定插适配器公共点都没有.

公共点电压有的  3 5 V没有  3 5 v线性3 5V有的

网友:
单独插适配器不开机的话  查EC检测信号

网友:
在简单点是不是你适配器坏了

网友:
查查适配器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