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S 掉电 我是来验证的

楼主(2016-06-13):
   开机 刚刚开始 20分钟 掉电  慢慢的  10 分钟  5分钟  最后电流 到1.34  停留2秒掉电了   拆机发现  裸机测试不会掉电   要把开关板接上去才会掉电   果断发现开关电压不对   发现开关板上面的C1 电容腐蚀了    去掉电容 故障修复

网友:
这种故障送钱啊

网友:
见过几次··可能是通病了·

网友:
送钱的机器,今天又是收获的好日子。

网友:
4421有这个痛病,我也是修过一台进水的才发现的,开始不触发,最后亮机掉电

网友:
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捡钱的机器啊,掉电的我一般先把按键板拔掉测机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恭喜啦

网友:
开关条电压过低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网友:
开关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或关机,正常按开关后电压会马上升起来且稳定

网友:
电容坏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