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附近五组供电,其中一组的下管只有一个是给哪供电的?

楼主(2016-06-13):
最上面的那组下管只有一个屡次烧上管,下管都同时换过。请最上面的那组是给谁供电的。

主芯片为 L6740L,次级5个芯片为ST6743.

网友A:
换上下管的同时,要把ST6743同时换掉,试试。

网友:
错了 是给cpu的内存控制器

网友B:
上下管和那个PWM芯片一起换包你不会再坏上管 如果手上没有那芯片就把芯片和上下管全拆了。有些少一组供电也可以正常用的。祝你好运

网友:
只有一个下管的应该是VCCNB(内存控制器)供电.

网友:
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和那个PWM芯片一起换包你不会再坏上管 如果手上没有那芯片就把芯片和上下管全拆了。有些少一组供 ...

那一组不同的一般都不是CPU供电,拆了就少供电了。

网友:
换好管,不急通电,先看看各点阻值

网友:
老是烧管 一般芯片也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下管的同时,要把ST6743同时换掉,试试。

老付不愧是老司机 连型号都猜出来了

网友:
看PCB的走线也猜出来跟北桥有关,要么是内存供电,要么是桥供电的上一级电压输入

网友C:
华擎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擎的主板吗?

是华擎的,只要上假负载就会烧,不上还不会。

网友:
这就是5相供电

网友:
老是烧管 一般芯片和管子也要换了

网友:
VCORE_NB,,刚搞的一块GA_AM3板子,也是这组上管烧了,看图纸直入CPU.

网友:
芯片ST6743.更换,上下管更换。是因为有个相位检测电压,击穿了ST6743.

网友:
换一个控制芯片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和那个PWM芯片一起换包你不会再坏上管 如果手上没有那芯片就把芯片和上下管全拆了。有些少一组供 ...

全换了当然不会烧了,。。。。

网友:
手上没有ST6743只好丢着了,这路是给哪供电的?

网友:
手上没有RT6743只能先放着了,这组供电是去哪的?如果吧这组供电去掉真的可行吗?

网友:
手上没有RT6743想换个上管后加焊一下在试试,这次换了大一点的上管上了假负载接上电源板子就启动了并且还有复位,没想到RT6743坏了还会这样。接上CPU直接把下管烧糊了。直接把芯片与上管拆了,翘起下管的S:G级上U点开关开始跑马正常。系统还没装不过这样就可以了,在这里谢谢2008003。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出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