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屏坏换后开机断电

楼主(2016-06-13):
同行昨天那来台电脑 说不开机了  问他啥情况   说屏碎了  换屏  换后这样了   。。。。 记得他之前换屏不喜欢拆电池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说了 正题
开机0.23A 掉电 拆机  电感阻值正常   量电压  CPU没出   芯片是95831   24脚电阻拆下  量CPU电压1.1v   芯片应该没问题
再测别地吧   最后发现南桥没有发出H_CPUPWRGD  先不换桥  继续测  先测的EC  发现104脚桥信号对地1欧   换了个EC 电流刷刷上去    亮机       装机送过去      OK了  图纸一份 g470

网友:
换屏时候认为烧了吧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把电池的问题,容易烧EC

网友:
那还算幸运  幸好这个屏的信号是从ec过来的

网友B:
厉害!维修就是应该这样!

网友:
这些不拔电池换屏的同行是有多自信啊老是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维修就是应该这样!

傻了 还维修就应该这样 维修应该细心还想着多烧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 好奇怪

网友:
换屏幕一定要取电池的,经验

网友:
有了这些懒人才多了一份收入。感谢他们

网友:
pwrok短的不多  只修过两例  一个换桥一个换ec

网友:
不会吧。运气不好哦。

网友:
不知道  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把电池的问题,容易烧EC

    不是我  我朋友

网友:
碰到这种一般我都是换南桥,不会这么详细的去测试 。。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到了很多

网友:
以后的EC好多都有程序了

网友:
  这也是倒霉哦。。我一般也不喜欢拔掉电池。。。

网友:
可能是换屏没有拔电池

网友:
刚好有一台没cpu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