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06-13):
z475有待机0.02 按开机键不触发 刷过bios 换过ec 怎么弄??

网友:
又没那位哥们修过?

网友:
找图纸看下时序

网友:
EC和桥的触发条件都要查   查完了在问

网友:
看下RTC电路,,  不触发按时序搞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RTC电路  嫌疑很大

网友:
查 EC这边的工作条件,暗屏信号 适配器检测信号 供电

网友:
3把斧也不差最后一把了,换桥,不行换板

网友:
不出发按时序修,先查待机条件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触发条件查查  不是只有待机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