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4代u 南桥CPU北桥三合一坏的 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6-06-13):
今天一早来了一台宏碁笔记本,一看是4代的cpu 插上可调电源加电瞬间掉电,心想不会又是三合一的桥坏了把(最近遇到好几台了)。于是拆开机器经过测试果然是三合一桥坏了,想问问坛友你们遇到这种怎么解决,是换u么?

网友:
换板子比较保险

网友:
好生意,换了就好

网友:
既然你都摘下来了  你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A:
但是这个U  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要看看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个U  不便宜吧

太贵换个翻新的就陪了

网友B:
     换这个U有风险    想好了就换

网友C:
你是怎么测试的?没拆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测试的?没拆之前

有两组电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U有风险    想好了就换

太贵了 一个芯片要500

网友:
这种情况换板子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U有风险    想好了就换

我都是告诉客户换板   不换就还给客户

网友E:
实话跟你说这U根本就没有新的  都是翻新的,

网友:
换主板啊  换U太贵了

网友:
这种机子太坑了,尤其是是IBM  X1

网友:
感觉直接换板子吧,就怕换U后板子还有问题

网友F:
板子就不要动桥,找交换的卅

网友G:
这个U 会变形 焊不上呀, 谁有好办法

网友:
换呗,不过这芯片价格很高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要是确定换上能好,肯定是换了U呀,,

网友:
风险有点高  不如直接换主板 这种板子应该不会太贵

网友:
这玩意。。。。没百分百把握不要换新的。。。亏不死你

网友:
换U 风险大哦  成本高 万一没做好,亏本

网友:
这个 U很贵的吧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叫换板,成本高,风险大。还浪费时间。

网友:
买个赛扬的,只要100
装上去就好

网友:
这个坏了我就不修了。

网友:
要是我就选择放弃 或者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贵了 一个芯片要500

感觉你还是换板子吧  就怕还u也不行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换CPU风险太大了

网友:
一般都不准你动的。  可以卖U

网友:
查出电压ok,复位ok,直接换板子,秀个毛

网友:
这种换板比较好

网友:
我也碰见好多台 ,没搞定!换主板客户觉得太贵!

网友H:
我觉得这种集成度这么高的芯片,有几路供电阻值很低是有可能的

网友:
直接换版,换U不可靠,

网友:
都修了三个了!还没研究明白!

网友:
前几天我修到一个华硕的也是 i7的 桥坏了 没得玩了 这样的设计真的很操蛋

网友I:
这种CPU阻值本来就低,一两欧都正常的
小峰维修88
3v的电给拉低到1欧
详情

网友:
我一般就直接让客户换板子

网友:
取都去下来了,还能怎样呢,重植试下吧!换的话太贵了

网友:
上次遇到假deLL的也是三合一的,也是CPU坏了

网友:
集成板子没多少钱,直接换板子靠谱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直接让换板子了,U太贵了,风险不可控,不划算换U。当时是手摸这个U烫手的厉害,判断是U的问题后就报价换板子了,否则动完U就没法交换了。

网友:
换版 这个修 的风险太高了。不合适。

网友:
你要是耐心点,你就重新植株看看效果啊,实在不行就换CPU

网友:
上U有风险,最好直接报价换版

网友:
换主板
评分 举报
.
1234 / 4 页下一页
返回列表 .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换CPU换好了没?那个好换吗?

没换,一个u要500,太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种CPU阻值本来就低,一两欧都正常的

3v的电给拉低到1欧

网友:
这个U都好贵,换板子保险点哦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直接让客户换板子

网友:
换这种桥麻烦死了,风嘴都不够大

网友:
多做两次  从做桥  加焊两次就行

网友:
风险太大了,不好就贴大了。

网友:
电容一端发黑了,难怪电压会拉低

网友:
这还是换板子好,买个u多贵啊还不一定行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 就放弃了 这个也不好换 成本高

网友:
掉电是怎么样的电流

网友:
换板,芯片又贵  成功很低

网友:
这样风险太大了 我也觉得换板保险

网友:
如果cpu太贵了,我一般是换版

网友:
直接换板还好些

网友:
修了就不能交换板子了

网友:
这种是高风险的事,还是换板好些

网友:
对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
不建议冒险  现在置换也还好

网友:
还是换板保险一点

网友:
我看见这种CPU 坏了 基本都是换主办

网友:
我也在发愁啊,这种怎么换呢,已经放走了好几个这样的主板了

网友:
换板子比较稳当,芯片这么贵,万一换上不行又赔几百块

网友:
换板,不换U,要不就不修了,不挣钱还赔钱,没法干..............

网友:
换板安全些 u太贵了 换不起啊

网友:
直接换主板然后料板卖掉

网友:
上个星期做坏了2个 2个都弯了 买了一个也是弯的

网友:
好像这种U很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可是高难度的,主板交换好点

网友:
建议直接换板比较保险,换个桥都可以换板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哈哈哈 。推荐换板子

网友:
换板第一,换U第二

网友:
成本有点高,还是换板吧,稳定

网友:
楼主是怎么测出来是CPU芯片坏了呢?

网友:
现在这三合一的桥报客户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话跟你说这U根本就没有新的  都是翻新的,

你又是肿么敢这么确定呢

网友:
有料板的.就换,没有的,买不合适,直接交换主板.

网友:
换版,剩下的旧版有旧CPU在换看看

网友:
千万别换板

网友:
还是换板好。

网友:
确定是那个问题的话肯定要换

网友:
三合一集成度这么高,厂家这样设计是咋想的

网友:
报换板的价格,然后尝过换u,以后总不能碰到这种u桥合一的就放弃吧

网友:
这种板子芯片太长bga也很难做的,换板子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子很薄的,整不好的话 板子变形就麻烦了。

我前俩天修一片东芝的4代三合一的,板子变形芯片拆下来但是做不上去

网友:
看来各位还是没什么好招,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这种集成度这么高的芯片,有几路供电阻值很低是有可能的

是啊,对地阻抗本来就很低了,不好判断

网友:
如果确定是U挂了,目前都直接放弃了,BGA不行,一做就变形,不是U变形,就是板变形,板和U都薄,而且U脚太密,不好做

网友:
现在这种几合几的设计  目的就是要客户坏了直接换新机 或者花血本换售后的板  大大加快笔记本的淘汰周期  根本没得修   你看看现在的笔记本那么便宜  厂家都没多少利润  只能想出这招  厂家自己还不知道这样设计是短命的吗   以前单芯片的设计时虚焊的故障率都那么高  更不要说三合一的垃圾设计了   厂家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就不要动桥,找交换的卅

不建议交换。。。

网友:
这种U太贵,买到翻新的就不划算了

网友:
difficult to change, I never did

网友:
现在全是这样的板子

网友:
恩一般都是换板,有些主板还能交换价格还没芯片贵呢

网友:
遇到,要么交换,要么退机,我是不会换芯片的

网友:
这种只能换板了

网友:
芯片太贵啊

网友:
你敢拆下来,就再换一个啊,不过你还真敢拆,这个CPU,桥集合的,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主板吧朋友

网友:
我遇到几个了,都直接给客户说换板了,修的成本高,风险还很大

网友:
遇到这样的,都建议客户换板子

网友:
换这个CPU风险太高了 建议直接换板

网友:
兄弟 找售后关系户代换主板吧 把旧主板给他 他给你新主板 添点钱 这样保险 ,网上买的芯片 自己做上去 风险真心大

网友:
这板子不好修,换u又贵,换板稳一点

网友:
这些机器 在没确切检查问题的时候 拆CPU会不会 风险大了点 ?

网友:
4代板载U坏了都是换班要么不修了

网友:
每个搞维修的都会有交换渠道吧?!不 要说你一直淘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的电给拉低到1欧
好吧,我以为你说的是CPU的电感阻值1欧

网友:
换CPU是作死的节奏,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

网友:
我觉得交换或者换班吧,有能力的可以换CPU.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版吧,毕竟价格太高了,还不一定好的说

网友:
换板,做上去U 要是挂了,就无语了

网友:
知道是它坏了 就不要拆  直接 淘宝交换主板

网友:
换版吧,一般不换cpu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还是换板比较保险

网友:
换板把  我是没换好过  不太好换  换不好就赔钱

网友:
楼主怎么测出CPU坏了的

网友:
换板保险,换u有风险.

网友:
这种一般只有换CPU的,这个CPU相当贵,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个U  不便宜吧

遇到假货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话跟你说这U根本就没有新的  都是翻新的,

现在产品都一样鸟样,拿我手上卖的户户通,定位模块全是旧的

网友:
换板好过换U了,有风险

网友:
换板啊 还能怎么样

网友:
我都有好多片这样的料板了

网友:
拆都拆了就换一个呗

网友:
换换换,这个主板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换芯片风险大   换板子吧

网友:
假芯片翻新芯片太多,风险太大,万一换了没好就亏大了,要么换板,不然就不修了,

网友:
这个风险还是太大了吧

网友:
换这三合一的U,风险太大了,不如换板。

网友:
直接换板,没风险,省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桥和CPU合一的 这种容易坏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拿还给客户 这种容易坏  不建议客户换板

网友:
这种机器更难修

网友:
哈哈现在的本子都是这个样子的以后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没拆下来之前是有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U 会变形 焊不上呀, 谁有好办法

我就知道 。这个拆下来易,焊上去可没那么好办,植球时想办法把桥给搞直了就行。

网友:
肯定是换板啊  万一换U不好  不是还要赔钱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换板子,如果u要是便宜才换u   哈哈

网友:
换U有风险,价格上你得把握好

网友:
换板的话,最好不要交还,网上交换板的大多都被坑了

网友:
换板靠谱  芯片碰到坏的就搭上了

网友:
昨天干死了一个,桥和CPU一体的。现在打死也不干了

网友:
是的  这个U非常爱坏 .....三桥合一的 ...没办法  成本高了 ...维修就不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