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乐趣Q5T-C816花屏

楼主(2016-06-13):
花屏,颜色不对,一般把屏和主板之间的屏线拔下来,用橡皮清理一下金手指在还原即可!记得要除尘,温度太高也会影响显卡!!!
显卡

网友:
确实碰到过一次

网友:
一般这种屏线的话屏坏的花看得多了明显看得出来的一般我们还打胶。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2017-02-13):
接触不好 用刀片刮刮接口 里面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