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固态硬盘也会坏

楼主(2016-06-13):
实践证明固态硬盘也会坏,啊?。这么久了,今天一下子遇到两个硬盘都坏了,以为固态硬盘不会坏呢,吓我,
固态硬盘坏了,一般用软件测不出来 ,现象就是装系统的时候好慢啊,大家要注意,办法就是怀疑它坏了,就用代换的方法,目前用平时用的软件测不出它的好坏来

网友A:
碰到过一块,也是装系统装了几个小时装不好,最好给客户换了一个,然后那个坏的我带走,到店里刷了一个固件,竟然好了,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一块,也是装系统装了几个小时装不好,最好给客户换了一个,然后那个坏的我带走,到店里刷了一个固件 ...

怎么刷固件啊,就是用和我们平时刷BIOS的机器刷吗?

网友:
我们这里有4个固态盘 专门做系统 测机用的    今年已经用坏2个了   不过都有保修

网友C:
出的不是很多 目前 三星 东芝等都有返修 不认盘

网友:
实践证明固态硬盘也会坏~~~呵呵~~,这算是个话题吗?你是搞维修的吗?这个问题还需要证明~,呵呵~
只是新鲜事物没有见到过吧,马上就会有一大波坏固态硬盘上市场了,因为,固态硬盘推出快有3-4年了,就这3-4年的青春期~~~,

网友:
没有永恒的事,也没有永恒的东西,电子产品坏是迟早的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坏了就换,也不是很贵,不过数据悲剧了。

网友:
都不坏.喝西北风/

网友:
话说宣传的只是固态硬盘的flash读写寿命,但里面的元件毕竟不只flash而已,会坏也是正常的。之前也遇到一块三线品牌的很不稳定,客户还不舍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一块,也是装系统装了几个小时装不好,最好给客户换了一个,然后那个坏的我带走,到店里刷了一个固件 ...

厉害啊,这都可以  训伟出来的就是厉害 。以后运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的不是很多 目前 三星 东芝等都有返修 不认盘

三星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多好的东西也会坏的

网友:
会坏是正常,不坏就不正常了。

网友:
固态SSD还是不过关。

网友:
是电子产品都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刷固件啊,就是用和我们平时刷BIOS的机器刷吗?

no no no .挂在电脑上面在dos下面刷的。

网友:
固态的硬盘本来就容易怀,听说关机状态下都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