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5屏一闪一灭只显示一个光标bois

楼主(2016-06-13):
故障:S415屏一闪一灭只显示一个光标 无法进BOIS
排除无线网卡、硬盘、内存、又刷 的BOIS都一样、加焊显卡、换屏、涛声依旧,最后加焊APU完美解决。

联想 Ideapad S415 Touch BIOS.zip

AMD

网友A:
这个一般都得换吧

网友:
apu是cpu还是桥?

网友:
好新的机子就虚焊,

网友B:
这样的机器还是存在虚焊的问题啊?

网友C:
都是楼主好,分享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得换吧

不用一般加焊就可以,不显示不可以换掉,坐个台是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器还是存在虚焊的问题啊?

嗯这款APU很好坏,但这种显示不进BIOS的很少见,没想到也是A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楼主好,分享了经验

感谢您的评论

网友:
这机器这个U坏的现象有很多 还有卡光标的

网友:
amd 的机器就是问题多

网友:
AMD的好恶心啊 遇到过当时没想起来干APU

网友:
APU 就是AMD的CPU并且集成了显卡  可以直接输出显示信号的

网友:
AMD不走寻常路!

网友:
估计还会虚焊

网友:
喜欢AMD的机器啊。

网友:
没见过这个机子

网友(2019-09-15):
屏一闪一闪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4313-1.html

网友:
这款U确实容易出问题加焊一般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