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 插上电源风扇直接转,按启动键还能开机

楼主(2016-06-13):
华硕 P5G41T 碰到个怪问题,插上电源风和CPU扇直接转,按开机键还能正常启动并运行,关机也是电源和cpu风扇关不掉,已排除bios设置的问题了,就是因为哪里触发电路估计短路了,主电路是好的,一直就触发着,电源认为开机,该如何排查,从哪里入手阿。

网友:
把IO边上的822排阻换了试下

网友:
反着时序查下那个电压没关闭。

网友:
重点查PSon连接的822

网友:
这个就是 强制开机 跟IO有点关系 14脚绿线强行拉低 输出其他供电

网友:
查下开机针电压 换下IO旁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