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用5分种花屏死机

楼主(2016-06-13):
七彩虹主板用5分种花屏死机,加焊北桥OK,搞定

网友:
这问题确定主板的话基本都是北桥问题多

网友A:
怎么加焊?用风枪还是BGA台,

网友:
南桥一般坏的也多

网友:
北桥集成显卡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温度过高了。。。

网友:
觉得加焊不怎么稳定

网友:
看看CPU供电那边

网友:
直接就想到北桥?

网友:
理论基础过关,确实能做到事半功倍

网友:
显卡肯定有问题!!!!!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集显的,北桥虚焊,BGA加焊,换一个大的CPU风扇最好

网友:
最好进系统测试一会儿。

网友:
集显花屏加焊北桥,独显的一般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B:
我想试用风枪加焊应该可以吧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是用的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我有一块B85的主板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过是不定时的花屏。未解决

网友:
不知道能顶多久啊

网友:
我也搞个一张花屏的不过我是加CPU座的

网友:
直接换板比较好

网友C:
显卡不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吗,,,怎么变集成在北桥了, 小白求回答

网友:
直接就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不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吗,,,怎么变集成在北桥了, 小白求回答

集显由北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焊?用风枪还是BGA台,

应该是bga,风枪容易返修

网友:
风枪加焊的?还是BGA

网友:
双桥是由北桥输出,花屏和南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2016-07-14):
直接干北桥就行

网友:
有块技嘉的G41也是5分钟左右花屏加焊也无果

网友:
你牛比,我修了8块主板没一个修好的

网友:
不知道英特尔的加焊北桥能不能靠得住,反正AMD的加焊北桥是靠不住啊

网友:
基本都是北桥问题多

网友:
大神们都是那么的叼

网友:
BGA加焊?还是风枪加焊

网友:
用风枪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
大家好,用的BGA加的焊,刚开始是为了试桥是不是虚焊

网友:
花屏就弄北桥了,应为北桥是集成显卡输出的地方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还是换了双面颗粒的内存解决了

网友:
一般北桥过热也会引起这种现象,修好之后最好上面再加个显卡小风扇改上去,还有就是有某个电容鼓包,供电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之前加焊过北桥一般用不到半个月就会出现返修,后面一摸北桥温度过热,直接用AB胶粘上二手显卡风扇,接个12v电压后面再也没出过返修,这种情况在华硕H61主板上也出现过几次,南桥过热也会导致花屏或者蓝屏。

网友:
775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的吗

网友:
加个风扇就没那么快 坏咯。

网友:
最怕遇到这种不明显故障的主板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样加焊的,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2016-08-30):
换内存  不行干桥    都是这样

网友:
一般英特尔都是北桥  AMC  CPU座

网友: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有PCI插槽的一块有集显的主板。要是集显出了问题,直接在PCI装一块独显是不是能搞定。
要是有很多电脑就好了,请做过实验的朋友告诉我。

网友:
直接换主板 这类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片,是红色板子的G31`七彩虹,是开机10多秒花屏也是加焊北桥修复

网友:
正好有一块,试一下.加旱又没成本

网友:
可能用不了几天,又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试用风枪加焊应该可以吧

北桥一般个头都比较大,风枪吹不出效果吧

网友:
来论坛积累一下前人经验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