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V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6-06-13):
明基S31V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图纸:s31v QUANTA_ ED8.pdf
一、        症状:
二、        维修过程
1、        曾换过PQ6,PU3(LM393),PQ36
2、        借鉴 迅维网
明基S31VE不触发待机电流0.001A维修
来源:迅维网 笔记本维修
  型号:明基S31VE
  板号:ED8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0.001A
  检修过程:待机电流0.001A明显偏小,就从保护隔离电路入手,首先测量PD10到PR46 VA19V正常

  测量PQ6输出端VIN无电压,正常VIN电压应该在19V左右,查图纸可知VIN电压受控于VH升压电路和VAON

  实测VH电压29.2V正常,经过PR44后测量电压降低到只有4点几伏明显偏低,正常应该在29V左右,造成电压低的原因有PR44阻值变大,VAON对地短路,或MOS管损坏,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测量PR44阻值正常,断开PR43电压依然偏低,摘掉PQ6还是老样子,最后一个元件PQ36摘掉,电压一下子飚升到29v,从料板上找了一个同类型管子装上,待机电流从0.015A变化到0.002A,触发开机顺利点亮。
  维修总结:PQ36控制极漏电,造成PQ6控制极电压降低无VIN输出,简单的问题细心分析可以避免走弯路。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这图纸也不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