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自动开机显示LOGO,掉电。不能再触发。

楼主(2016-06-13):
机型: DELL N4110   INTEL 独显
版号:DAV02AMB8F1
故障: 插电 自动上电 并且能 开机 显示 到LOGO 每次到硬盘引导系统那里掉电。。 并且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必须再次断电才可以。
过程:
1. 排除开关问题。
2。排除 EC ROM 的问题。
3. EC 开机键 125脚 。翘起来有正常的 3.3V  是不是说明EC 没有问题。
4. 断开机键到EC 的线路。还是会掉电。只是不会自动触发。
5. U25 没有问题。

求指点!
1.有没有可能是 HM65 的桥问题。
2.EC  IT8518E 坏的可能性有吗? 没有备件。
3. 求解决方法。谢谢。

补充内容 (2016-6-14 14:10):
已修好。。。 Q13 坏了。电池待机部分不正常。拉底了开机信号

网友A:
一般是EC 或者到EC中间的 线路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EC 或者到EC中间的 线路有漏电

有没有可能是其它如温控什么的。引起关机。 如果温控的问题能不能 再次触发?

网友:
正常的话。。5V

网友:
有芯片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