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自动上电之上拉电阻

楼主(2016-06-13):
一块华硕b75m-plus主板插电自动上电,开关针脚3.3没问题,点开关排针还能跑吗亮机,亮了之后点排针还能关显示,但是电源不能关,一直通电,测量绿线一直拉低,修过的大神都说是哪个330排阻问题,但是我测量330好的不得了,io63脚一直低电平,测量下之后看到点问题

网友:
就是这个上拉电阻坏了,换个102,就好了

网友:
真心不会发帖,又发成了一段一段的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为了下载图纸的10分搞回来,高手莫笑

网友:
是5V上拉吗?

网友:
华硕排阻   坏的多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是的,102电阻换了之后电压还是不够5v的,只有2.6左右,但是可以保证自己不上电就ok了

网友:
就按没有触发来修!!!

网友:
就按没有触发来修!!

网友:
修过一次 io旁边的330

网友:
还是不行啊,这个板子没几天就回来了,客户说时好时不好,就是说那个上拉之后2.8v的电压估计不是很足够,没办法,还是换了那个测量完全没什么问题的330排阻,上拉电压瞬间到了4.7v,在没有回来返修了!不好意思,自己的判断失误,给各位误导了,道歉下!

网友:
楼主,高手,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所以修东西不能将就,一定要搞明白,修到位

网友:
最后你又说回来了?修哪里了?

网友:
说到底还是通病

网友(2016-08-27):
这个板子的IO 1块  我遇到这样的故障 买了个换上去OK , 翻新的8块换上去关不了机...........

网友: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网友:
多谢了。今天也也碰到一台。跟你说的换了330后,故障解决。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细心,技术很流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