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换网卡 总结经验

楼主(2016-06-13):
早上来个联想G470的本子  说无线网卡好用 插网线不好用,说用网线速度快,非要修。开机进系统,设备管理器有网卡设备,8152b,插网线绿灯 黄灯都不亮。那就拆机,大概量了下供电,都正常,3.3v,1.7v,等缺,省事了直接换个芯片试一下吧,料版上翻了一圈,没有一样的,找到了8151b,看图纸好像可以代换,但是要改一下电路,也是在论坛上学到的,4脚和23脚的功能不一样,原来8152的4脚连接的是电容,电阻没接,但有位置,23脚连接的是电阻,想换8151b就要改一下4脚和23脚的电阻电容,先把8151b焊好,在把连接4脚的电容取下来,不用了,在把连接23脚的电阻移到连接4脚的电阻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也用下这方法

网友:
  图纸有标注

网友A:
不错啊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B:
收多少钱呢,有时条件都满足,换上还是连不了网,什么防雷泵坏,不好找,楼主是运气好

网友C:
原机的网卡买新的,非常多是坏的,这样改不错啊

网友D:
恩  也是看这个 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收多少钱呢,有时条件都满足,换上还是连不了网,什么防雷泵坏,不好找,楼主是运气好

这样算一般问题  1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的网卡买新的,非常多是坏的,这样改不错啊

是  我看论坛里有人买了3个新的都不行,我也没买

网友:
这种纠结的客户我没败兴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下次试试

网友:
看来维修 还是不能太古板啊  还是要活学活用啊

网友:
有些客户网卡坏了,直接买个USB的,楼主运气很好。

网友:
LZ, 不错,修得这好~!

网友:
G470 是不是那铁壳的MOS管喜欢坏呀

网友:
下次试试看

网友:
前几天在G475也是这么做了

网友:
不错,修得这好

网友:
有时候为了一个芯片 发货 很麻烦  感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以后可以试一下

网友:
灌水来了,没分了

天意wx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这个好,省的订芯片

网友:
网卡还可以这么代换长见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算一般问题  100大洋

100 价格太少了  我都不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也是看这个 搞的

有红点的就要连到吗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楼主是急着交差啊,还是换原装的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不错啊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的网卡买新的,非常多是坏的,这样改不错啊

改的很漂亮

网友:
啥意思吗,没看懂

网友:
一般这G470 常用的网卡芯片都会备几个

网友:
这种小问题修起来才比较麻烦,更不想去改电路了。有一样的就换,没有就定

网友:
不错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同型号芯片照样搞定,你厉害

网友:
好的方法值得借鉴,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瞎猜可以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