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台板的问题

楼主(2016-06-13):
故障是没待机,插诊断卡3vsb灯不亮,测pci槽也没有电压,我就测了一下ATX紫色线,发现有5v有,接着就找3vsb相连的元器件,结果发现是个小八角,芯片型号搜不到,但是不知道为何,小八角右边两个脚有3.3v图片放不上来

网友:
你板号没有,图纸没有,芯片型号也没有。等个大神吧!

网友:
大神还没来,我就进来看一下,你这发的什么都没有,图片也没有。这个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网友:
测阻值,正常,
飞个线看看行不行

网友:
有的是按下开关后灯才亮的

网友:
V星的板?

网友:
不知道代工厂,现在待机电压没有

网友:
直接就查与3vsb有关的电路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最近雷雨天多,是不是被雷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雷雨天多,是不是被雷打的

不大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