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不触发

楼主(2016-06-13):
待机是0.09 3V 5V都有 BIOS也刷了 也没发现短路 IO也换过的 晶振也都起震 这个有谁遇到过吗
不触发

网友:
查下EC的触发条件 如LID acin等

网友:
按照时序修啊

网友:
待机偏大了,看下待机时序,待机的时候是不是有地方不该有的先出来了,或者待机3V 5V那边有问题也有可能偏大电流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满足了?按时序查吧

网友:
按照时序修,检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检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这是基础维修 但也是经常修到的。看时序

网友:
看看南桥呢,我上次一个E47就是跟你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