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白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6-06-13):
  接同行一台联想G470独显本本 板号LA-6751P rev1.0,故障现象为开机白屏 外接正常,如下图:首先想到的是屏,拆掉屏换上专门试机的140LED屏 现象一样,于是排除了屏的问题,第二步,找到G470图纸 查屏供电10 12脚有3.3V,屏供电正常。至此,觉得问题复杂了,难道屏线有问题?拆下屏线 目测无烧焦无破损痕迹。屏线上的金手指也无腐蚀氧化痕迹,实测屏供电两端是相通的无断线迹象,初步排除屏线问题。上论坛搜索 发现大把G470白屏现象,有刷BIOS好的,有搞显卡好的,有换屏好的,有修电路好的,目不暇接啊,晕头转向。。。擦了擦眼睛,抽了支烟,看了半部片子。。重新来过,目测主板干净整洁,显卡背面桥背面电容无短路,小电感都有电压,且电压正常,刷BIOS 故障依旧,风枪吹显卡一样,吹桥也一样,没辙了换个CPU试试呗 不行 换内存不行。。。无意中看到一个大神的帖子说换桥好了,咱先不换桥 加焊试试 还是没动静。。。只有换了..换上去一点就亮,运气忒好啊,希望以后看到本菜鸟帖子的维友们,碰到此类问题少走弯路。。给小弟加点分吧 没什么技术含量 ,再次谢谢迅维 谢谢各位老少爷们, 顺便传个BIOS 已验证。

G470 独显.rar

网友A:
没有写完?补充完整吧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试一下外接吧,外接显内屏不显是显卡虚了,外接也不显显卡挂了。

网友:
屏线问题把

网友:
没写完 还是怎么修?

网友:
换屏试试    或者借口看看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屏坏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之前遇见一台  屏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坐等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期待你帖子的下文,请尽快完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   先外接看显示不   在换屏 不行就显卡   这个机器好像 集显也可以亮

网友:
楼主快快补充下文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修好没,这贴子怎么没写完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显卡的机率大些

网友:
为什么不写完呢

网友B:
看看主板屏接口的数据正常吗      以前有碰到过屏接口有一条阻值不正常最后 换南桥好的      没看完就回复 不好意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板屏接口的数据正常吗      以前有碰到过屏接口有一条阻值不正常最后 换南桥好的      没看完就回复  ...

不好意思 是我没补充完整

网友:
坐等答案
快快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是我没补充完整

原谅你了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有背光无显示吧!这个问题多半是显示信号没有够来,不过不是显卡而是桥问题,倒是有点奇怪,有机会我也看看

网友:
无显那种灰屏吧,一般不好确定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写完?补充完整吧

补充完整了 不好意思 加分吧 版主  没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补充完整了 不好意思 加分吧 版主  没分了

这个机器 断开独显 集显可以正常亮机   这个可以下次帮你加速定性故障  加分了

网友:
这也行?我手上一台,换桥不亮了

网友:
这种先CPU 内存 然后基本是桥

网友:
不错,好事多磨,一般判断到显卡问题,要更换,都要事先征询顾客同意的

网友:
我有台闪屏的,屏屏线显卡都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断开独显 集显可以正常亮机   这个可以下次帮你加速定性故障  加分了

怎样断开啊 请赐教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是从新植球的还是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断开啊 请赐教

断开独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断开啊 请赐教

谢谢 大神指点

网友:
青屏无字!你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换SB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