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20S板号LA-7041P触发小动作!

楼主(2016-06-13):
待机0.011,有3V和5V。按开关后电流只上去一点点,测量VSB电压16V左右,故障点是隔离PQ301短路,管子在主板背面,细找一下就能发现。

网友A:
该发笔记本版块。你这个隔离是管短了,待机电流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发笔记本版块。你这个隔离是管短了,待机电流也不大?

待机电流不大,而且很正常,而且还有3V和5V。

网友:
不错 可能是通病 我的板子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