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电视

楼主(2016-06-13):
开机只有背光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先刷下数据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数据试试啊。。。

没有找到程序

网友B:
逻辑板供电有没有??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C:
你用驱动板点下屏试下,可能是驱动板可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供电有没有??

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驱动板点下屏试下,可能是驱动板可能是屏有问题

没有驱动板,迅维网的点屏器不知道能不能点

网友:
板号是TP.VST59S.PB818。。。。。。。32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驱动板,迅维网的点屏器不知道能不能点

用点屏器应该可以的。先试下

网友E:
先有点屏试一试屏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有点屏试一试屏有没有坏

已经搞定,屏边板问题

网友:
搞定了别忘了把数据备份下来下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