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键盘常见故障及日常清理维护技巧

楼主(2016-06-13):
机械键盘常见故障及日常清理维护技巧

  在我们的认知里,不少人觉得买一个机械键盘可以陪伴一生,永远也不会坏的,不仅仅是因为有的机械硬盘使用几十年还在正常使用,更是因为机械键盘5000万次的击键寿命,但在实际使用中却并非如此,机械键盘“中道崩殒”掉链子的现象并不少,机械键盘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聊聊机械键盘那些事!

机械键盘 图1

  机械键盘常见故障维护:

  一、卡键:遭遇吃货或老化

  在使用机械键盘时,有时会出现,键被按下后,无法及时回弹,甚至造成键盘打出一串的字符而无法输入其它字符。

  1、使用键盘时吃东西

  在吃货手中,键盘往往成为食物残渣收集所,一些颗粒较大的食物残渣,如瓜子壳和一些粘性物体,在掉入键盘间隙后都可能造成键盘按下后被卡住,从而无法正常回弹,需要将按键抠一下,才能复位。

  解决办法:

  拔下键帽,将键盘底部的杂物清理干净后,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种卡键处理起来很简单。

机械键盘 图2

  2、机械键盘老化

机械键盘 图3

  机械键盘也会老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机械键盘,老化卡键主要有两个原因:

  ①机械键盘内部的弹簧锈蚀,从而导致弹性降低,尤其是空气湿度较大的地区,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机械键盘在使用三五年后,就容易出现因为弹簧锈蚀导致的卡键。

  ②机械键盘上盖与轴芯之间的磨损老化问题。机械键盘在使用过程中,按键上盖与轴芯间会有磨损老化。当磨损老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摩擦力增大,这样,弹簧无法将轴芯顺利弹出从而导致卡键。

  解决办法:

  上述老化卡键问题,如果只存在于少数按键的话,可以更换弹簧,为轴芯加润滑油,或者更换按键来解决问题。

机械键盘 图4

  二、输入混乱:大多因短路造成

  虽然有点卡键,但经常按键已经复位了,可键盘还是连续输入某一个特定键,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按键自身发生问题了,产生短路。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下按键的电阻,测试时,一般按键朝下,此时很容易因重力而导致按键被压下,导致误测。因此,要将键盘一端稍微抬起,避免按键被压下。如果在按键未按下时,万用表显示电阻为0欧,则基本可以说明按键损坏。

  短路按键损坏原因很多:按键自身损坏、按键内部掉入导电物体、液体进入键盘,都可以导致内部短路。

  在很多时候短路更是由于玩家在拆卸维护键盘时,拆卸手法不当,导致内部簧片变形而引发短路。因此,要提醒大家,拆卸机械键盘时,务必小心,别让内部簧片变形。

机械键盘 图5

  三、无响应:被液体锈蚀

  连续敲击键盘,键盘却只是偶然有反应,而且往往会越来越严重,初期是偶尔按键失灵,而后期,只是按键偶尔有效甚至是完全失效。

  机械键盘出现这个问题,多半是进水导致的,在防水方面,机械键盘是天生弱势,按键不密封,中低端产品难有防水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一杯水就可能杀死键盘,而含有糖分、磷酸盐成分的可乐、咖啡、果汁,那更是威力加倍。

  这些液体不仅会腐蚀触点,而且在水分蒸发后,还会在触点上形成一层粘性物体,让触点难于形成有效接触。而触点的腐蚀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在刚进水时,键盘也许还能正常使用,但过一段时间后,液体腐蚀开始导致接触不良,按键无响应。

  解决办法:

  对于锈蚀不太严重的按键,只需要在拆开的按键中,喷上除锈润滑液就可以解决问题。如锈蚀严重,那就需要换键体了。

机械键盘 图6

  四、虚焊、脱焊:一些低成本机械键盘的通病

  一些低价机械键盘不仅采用不知名国产轴,而且没有底衬铁板,线路板也比较薄,甚至连焊接工艺也不太过关。

  而不少使用者在敲击机械键盘的力度过大,尤其是游戏时,打到关键之处,键盘简直是在被砸。在这种情况下,低成本产品的按键脱焊甚至是电路板龟裂的隐患就浮现出来,并导致接触不良。

  解决办法:

  对于这样的问题,只要仔细观察无响应的某个按键下方的焊点,看看是否有脱焊,并进行补焊就可以了,如果是线路板铜箔开裂,观察起来就比较麻烦,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是几个键同时出现无响应的情况,只要找到这几个键的共用铜箔,并借助万用表,很快就能找到铜箔断裂点,然后用一根跳线将焊点连接,就可以解决问题。

  五、整体失灵:线材问题

  所有按键都不可用,连键盘灯都不亮,键盘毫无响应,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机械键盘的键盘线内部断裂。

  由于键盘大多在固定位置使用,不像鼠标线那样,容易因拉扯而导致线材内部断裂,因此键盘线故障相对较少,但并不表示键盘线不会出问题。易出这种问题的机械键盘,一般是给笔记本或HTPC配套使用的,拉拽多,而且线材捆扎收纳时,易因频繁挠曲而断裂。

  还有些机械键盘,在玩家进行拆装键盘时,线材没有卡到固定槽内,线材很可能被键盘外壳的加强筋卡住,在锁螺丝时,加强筋时就会将线材卡断,从而导致键盘损坏。

  解决办法:

  线材卡断的,重新按线材颜色接回就可以了,如果外部无损伤,又不知道何处断裂的线材,重新换一根线就可以解决问题。

  六、主控损坏:换主控芯片

  机械键盘工作在低压、小电流状态下,键盘主控芯片损坏,这是小概率事件。而最为常见的是玩家在拆装按键进行DIY时,烙铁没有接地,也没有拔下插头进行焊接,在这种情况下,静电和烙铁的市电感应电流就可能超越主控芯片的耐压,从而造成芯片被击穿。

  解决办法:

  提醒给机械键盘换轴的玩家,焊接时,要注意烙铁通断和接地问题!而维修的话,直接更换芯片就可以了。

机械键盘 图7

  机械键盘的日常清理与维护:

  1、首先大家先拍一张完整的键盘图。在拔掉所有的键帽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记不住,这样就可以防止了键盘在安装回去的时候出错。

机械键盘 图8

  2、我们先用拔键器一个一个的将键帽拔出来,然后用毛刷清理缝隙中的灰尘,再用干净的毛巾擦拭键盘的缝隙。建议毛巾8分干,稍微有点水分!注意不要用百分之百的湿毛巾擦拭,因为机械键盘怕水。

机械键盘 图9

  3、擦拭完成就可以对照自己拍的图片一个一个的安装回去即可。

机械键盘 图10

注意事项

  1、注意机械键盘怕水 。在选择毛巾的时候尽量毛巾微微湿一点。

  2、我们在用拔键器的时候是垂直90度向上拔起,力度不要太过勇猛导致里面的弹簧损坏。

  以上是机械键盘常见故障及日常清理维护方法的介绍,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各位有所帮助。

网友A:
不错的文章  可惜太贵了买不起 等以后有钱了也买个爽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文章  可惜太贵了买不起 等以后有钱了也买个爽爽

机械键盘可以买个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