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88| 92

楼主:
联想Y460 触发电流0.5掉电 求助 |
该主题被收录于: CPU供电不足 https://www.chinafix.com/zt/56167-1.html 无CPU电压 https://www.chinafix.com/zt/32071-1.html 掉电不触发 https://www.chinafix.com/zt/61834-1.html 触发 不上电 https://www.chinafix.com/zt/78960-1.html | ||
相关帖子 |
||
| ||
| ||
| ||
| ||
点评 | ||
| ||
| ||
| ||
| ||

网友A(2016-06-14):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时序图了,按图,应该是先出CPU供电,再出独立显卡供电吧? 11A 是VRON  19A 才是GFX-VCORE

时序图里是先出CPU供电 再出独显供电吗?(我没有下载图纸看  分太贵了 兄弟理解哈)那你就查独显的开关啊。(还有11A是CPU供电电流  VRON 是一个开关信号 是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时序图里是先出CPU供电 再出独显供电吗?(我没有下载图纸看  分太贵了 兄弟理解哈)那你就查独显的开关啊 ...

哦  对了  我以前有修过 是CPU风扇下载面 19V供电 还是一个信号 腐蚀了 线断了   你拆下CPU风扇  洗 一下板 然后看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刷BIOS   换EC芯片  在不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有点难~~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对了  我以前有修过 是CPU风扇下载面 19V供电 还是一个信号 腐蚀了 线断了   你拆下CPU风扇  洗 一下 ...

62883 19V供电脚 有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序图里是先出CPU供电 再出独显供电吗?(我没有下载图纸看  分太贵了 兄弟理解哈)那你就查独显的开关啊 ...

VRON 是一个开关信号 正常一个是3.3V,但我这个现在没有3.3V 断开EC一端 强拉 3.3V给VRON  CPU 也不出电压。。

网友:
CPU供电稍微迟一点

网友:
3v5v短路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先出独显 的

网友:
先修显卡吧

网友:
等结果中。。。。。

网友C:
Y460我記得是CPU供電的場管(烏龜殼)常壞,要不要拆下看一下有無燒焦

网友D:
VR-ON电压为0 应该查前面的电路

网友:
Y460显卡坏的很多

网友:
看这个走向是要还PC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ON 是一个开关信号 正常一个是3.3V,但我这个现在没有3.3V 断开EC一端 强拉 3.3V给VRON  CPU 也不出电 ...

VRON 是别路好信号都OK的情况下 I/O才发出的 你强拉没有用的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 有没有可能是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60我記得是CPU供電的場管(烏龜殼)常壞,要不要拆下看一下有無燒焦

我这个Y460 供电MOS 都不是铁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ON电压为0 应该查前面的电路

HWPG 电压不正常 (有时瞬间有1.5V 有时测到0.9V,应该是各IC供电的PG 有不正常的,但我排除不出来!)所以不出VR-ON  我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能指点下,是那个电容吗?

网友F:
11a在显卡供电前面,肯定先修cpu供电啦,找找ich pwrgood这个信号断开就不会断电了,方便维修查电压

网友G:
楼主你这个机子的板好是多少啊,分贵没下图纸,还有你先把CPU供电修出啦啊,

网友:
集显先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照时序一个一个检查

复制粘贴来混分的吧?

网友:
Y460,这个电压CPU应该出来了吧,还是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什么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a在显卡供电前面,肯定先修cpu供电啦,找找ich pwrgood这个信号断开就不会断电了,方便维修查电压

是说 CPU供电IC 的pwrgood 脚断开吗?

网友B:
问题是,论坛上很多说集显是要过内存后出出来的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论坛上很多说集显是要过内存后出出来的呀。。。

hm65以上系列才是这样

网友J:
先修HWPG看看PG哪个电压没有,HWPG正常,EC才会发出VRON开启CPU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先修HWPG看看PG哪个电压没有,HWPG正常,EC才会发出VRON开启CPU电压

图纸上好几个IC的PG脚跟HWPG 之间的电阻都没有装的。是不是他们没有跟HWPG连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I:
hm65以上系列才是这样

这样啊,那我订个集显供电IC回来看看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好几个IC的PG脚跟HWPG 之间的电阻都没有装的。是不是他们没有跟HWPG连在一起?

看了一下图纸,HEPG是由一个+3v电压上拉的,电阻R337  阻值10K的,你看一下,也可以把EC124脚撬开看一下,是不是EC拉低了,

网友K:
我觉得修cpu吧  毕竟这机器 没显卡 集显照样用。。所以修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了一下图纸,HEPG是由一个+3v电压上拉的,电阻R337  阻值10K的,你看一下,也可以把EC124脚撬开看一下 ...

EC124脚撬起, 124脚有时触发有2.5V 有时触发1.几V,而你说的那个R337 在线量有10K,但触发量电压一端始终3.3V领,另一端有时1.多V一下就变成0V,有时0.几V 一下也变成0V,EC124脚撬起后,我量124脚时,当如果量到有2.5V后 就不掉电,这时CPU IC开启脚(VR-ON)有3.3V了,但也不出CPU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时序不对,所以也不出CPU电压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修cpu吧  毕竟这机器 没显卡 集显照样用。。所以修cpu供电吧

但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想想,还是想看看各个IC的PG吧 但图纸上好几个IC的PG脚都不跟EC的124脚(HWPG)链接起来的(链接的电阻没装), CPU放到别的机器上 是可以正常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机子的板好是多少啊,分贵没下图纸,还有你先把CPU供电修出啦啊,

DAKL2AMB8D0 REV : D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那我订个集显供电IC回来看看

要先查清条件再考虑IC,盲目换不起作用的

网友:
先查其它电压都有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先查清条件再考虑IC,盲目换不起作用的

水平有限,到这里不懂往哪里查了。。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但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想想,还是想看看各个IC的PG吧 但图纸上好几个IC的PG脚都不跟EC的124脚(HWPG) ...

你现在不是cpu供电不出么 。。找到供电芯片 看条件啊。。供电 开启都有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按时序来啊

网友:
有图纸,你帮我分析时序上 是先出集显的电压,还是先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现在不是cpu供电不出么 。。找到供电芯片 看条件啊。。供电 开启都有换个芯片试试

CPU供电IC 开启脚,无电压。集成显卡供电IC 开启脚有电压,但不出电压。独立显卡的供电的IC也无电压输出。

网友:
楼主 我有台机器和你这个状况一模一样。 修好求告诉下

网友L:
让我告诉你秒杀的办法。。。。干南桥保证好。。。

网友:
看一下显卡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鸟问题半天还查时序。。。。等查时序人都老了

网友:
相信我。直接上BGA 干南桥

网友:
好了 , 记得给我加分。。。

网友:
讨人嫌。没理我。。。

网友:
查集成显卡供电

网友:
跟到来学些啊

网友M:
查B电压吧。应该是B电压有问题。

网友N:
HWPG   分散逐路检测

网友:
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但有坛友说先修独立显卡供电啊。。我也不熟!!!

你的上电时序就这样啊  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让我告诉你秒杀的办法。。。。干南桥保证好。。。

真的吗?顾客说原来正常的,在光驱位加个转接成SSD的硬盘 开机后就成这样了。。。难道真的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查B电压吧。应该是B电压有问题。

B电压?能具体点嘛?

网友P:
楼主修好之后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你的上电时序就这样啊  现在修好了没

修好了,问题在一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顾客说原来正常的,在光驱位加个转接成SSD的硬盘 开机后就成这样了。。。难道真的是南桥?

解决了,不是南桥问题。。答案在一楼。

网友:
少供电,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修好之后分享一下

修好了,答案在一楼

网友:
引用 网友N:
HWPG   分散逐路检测

感谢指点,我是按你的指引,把集成供电IC的HWPG脚切断,发现不掉了,发现EC的124 48脚都有3.3V。但也不出集成显卡供电,也不出CPU供电。。。于是集中在集成显卡供电IC上 测试到31脚 VCC 电压5V_VCC只有2.94V..追查这个是5V是PQ32转换出来的。。。换PQ32后 OK!

网友:
我也是不懂怎么看时序,有时候都是靠运气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问题在一楼

我看了  那就说明你这张上电时序图与你电路图不符合,我也说对了一半,我之前就说沿着CPU开启信号就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