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无主供电维修

楼主(2016-06-13):
型号:东芝L200  板号:MA10-6050A2110801-MB-A04
故障:无主供电
维修过程:
1.通电前量各大电感阻值,无异常
2.通电,发现无主供电。然后此时无意中手碰到EC!囧!手指瞬间烫起个泡。。。(电源表也懵在那儿,显示电流0A,居然没有大电流)
3.EC拆掉,再通电,还是没有主供电
4.这时我拿了块好板对比,从通电接口开始一步步量对地阻值。当量到Q505的的D极时找到破绽!正常对地阻值有500多,而这块不良板只有50!由此可见,我们通电前除了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也量一下主供电这部分的对地阻值也许会少一些麻烦。

5.主供电短路。在图纸搜索主供电+VBAT的线路,还好不多只有15个。经过拆件一一排除,断开跳线PAD6,前级线路阻值恢复正常,由此查PAD6后级线路。直接用万用表二极档量PAD6线路附近的电容C242、C231,发现C231被击穿了!C231两头阻值为50!

6.换掉C231,焊上PAD6,直接通电,主供电出来了!

7.换上新的EC,通电,板子正常跑码。此版维修结束

网友:
电容一般都是0欧

网友:
没有公共点电压,先看公共点阻值。阻值正常在看管子是否导通。。。。。。。。。。找好切入点,才会有效率

网友:
公共点相对好修点

网友:
肯定先查公共点电压。。。

网友:
这种用烧机大发更快

网友:
这是后面大短保护了而以

网友:
直接烧机 必要一个一个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