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5 BM5288 1.2 AMD 独显

楼主(2016-06-13):
这机器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电流0.5 不跑码,订了个CPU换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电阻了(四边打胶的),现在电阻位置不确定,麻烦手里有这个机器的同志们给我CPU周围的相片看下。

网友:
这个机器到现在还都没图纸

网友A:
从来没做过这种cpu,而且做显卡或者桥,我都是周围全包上,然后简单粗暴的挑下来

网友:
手头没料板啊~~~

网友:
这机器哪有料板,修都是第一次修这机器,市面上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做过这种cpu,而且做显卡或者桥,我都是周围全包上,然后简单粗暴的挑下来

做这种桥难度是没有,是我自己大意了

网友:
你看能不能找到点位图啊,额。。。 没料板

网友B:
没图纸呀,  晕。。

网友:
都有把握不碰到旁边的小东西,下次还是贴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呀,  晕。。

你帮我找个来看看

网友:
想都不想 静静的想想办法 这种问题换u和换板都一样的哦

网友:
希望有的 能拍个图片上传下 可以加分

网友C:
奇怪为什么直接换u呢,至少先吹一下确定是不是u问题吧

网友:
人为损坏最难修

网友:
我帮你找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为什么直接换u呢,至少先吹一下确定是不是u问题吧

不是每一个都能吹下就可以确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