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板号:daor33mb6f1 rev:f

楼主(2016-06-13):
故障现象:不上电,无待机电流。
故障分析:此机被上家维修过,很多芯片都被动过,首先检测出待机ic的5vpcu有短路,更换ic后,3vpcu,5vpcu都正常,但是上电就有短路保护,并且有烧焦异味,查出是cpu供电滤波电容击穿,并且供电上管也有击穿,将cpu供电这块所有元件都取掉,再次上电没有短路了,电流可上到0.6左右。但是测试出+5vs5只有4v的电压,更换反馈的两个分压电阻后恢复5v。接上更换cpu供电ic,供电管和滤波电容,上电亮机。

网友:
LZ 不错,思路清析,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