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开关电位低

楼主(2016-06-13):
东芝m300开关电位低,我前面发过gateway开关电位低,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刷bios,因为这个ec,wpce775必须由bios来定义io引脚,开关没有电阻上拉,bios错误也会开关电位低,m300也是用775这个ec,开关信号除了ec只联了一个电容,翘掉电容电位还是低,果断刷bios,修复

网友:
EN EN   提款机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不错学习了

网友:
BIOS会引起这个问题么?

网友:
BIOS还会引起开关电压变低

网友(2018-05-01):
这个好修、、、、、、、、、、、、、、、、